楼主(2008-10-22):
哪位兄弟有有关FX2N与触摸屏GOT1000连接的条形码扫描枪的连接软件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用232连接条形码阅读器
422连接PLC
和他们的连接设置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设置

网友B:
呵呵;
条形码扫描枪你要连在PLC上还是GO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