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各位大师:
 请问哪位知道,omron cp1l 的绝对定位指令是什么?要怎样定位?(pls2是相对定位)
谢谢帮助

网友A:
你用PULS和SPEN指令实现绝对定位。根据需要指定工作模式。

网友B:
CP1L先用ORG或INI(,2,)搜寻/定义位置,然后用PLS2和PULS+SPED都可以实现绝对移动,具体指令参数可以参照手册。

楼主:
多谢各位,我一查到手册
另外请问哪位有omron功能块手册

网友C(2008-11-22):
omron网站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