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0楼

                            [face=隶书]一、现场要求:染缸辅机要求用变频器做力矩控制。
二、现场配置:变频器:G7B41P5 含PG-B2卡 东元电机:1.5KW 4极 变频电机 编码器:内密控HES-06-2MHT-800- 050 600脉冲高电源电压推挽式输出.
A1外接电位器作为目标给定信号,A2外接电位器作为电机力矩控制反馈信号。
三、现场调试步骤:
1,上电前检查变频器接线是否正确,电机是否脱离减速机。编码器接线是否对应。
2,电机自学习,选择控制模式A1-02=3(带PG矢量控制),进入变频器菜单Auto-tuning模式后显示:T1-02=0(旋转型自学习),T1-03~T1-08按电机参数和编码器参数进行设置。变频器最后提示:变频器准备结束,按RUN运行自学习开始。若接上编码器做自学习后,变频器报电机方向故障,此时可以将参数F1-05更改为1。(B 相超前)注意:变频器到电机若有接触器务必让接触器吸合后做自学习。自学习结束后变频器显示自学习完毕。可以看到E2组电机参数和以前有变化,说明自学习成功。每台电机必须做旋转型自学习,电机自学习后参数不可以拷贝。
3,自学习结束后,带上负载本地运行变频器看给定频率U1-01与电机实际反馈速度U1-02是否正常,包括电机方向信号。然后做速度控制(d5-01=0时)正反转是否正常。同时注意监视参数U1各参数是否正常。如果速度控制时不正常,检查编码器和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4,速度控制正常后,证明编码器接线正常。将参数力矩控制d5-01=1(设置为有效)。H3-05=13(力矩指令/速度极限时力矩极限)。如果出现电机只有正转无反转,反转时无信号反馈不正常(U1-02不等于U1-01),或者电机只有正转,此时可以将电机力矩极性取反。具体做法:变频器多段速接线S2,S3,短接后引出一根线接开关.SC引出一根线开关另一端,当变频器正转运行时,开关断开.当变频器需要反转时开关闭合.将参数H1-01=78。变频器运行时可以监视参数U1-09转矩指令是否在正常范围。力矩指令可以通过电位器进行调节。正常范围在1%~10%内变化。
四、现场接线: PG卡侧 编码器侧
TA1-1----------------------电源+12V
TA1-2----------------------电源0V
TA1-3----------------------A相正信号
TA1-5----------------------B相正信号
TA1-2,TA1-4,TA1-6短接,TA1-1与TA1-3,TA1-1与TA1-5接2KΩ电阻,注意两电阻不要碰到一起,也可以将电阻接到编码器侧引出线。
五、参数设置如下:A1-02=3 H1-01=78
C1-01=8 C1-02=5
d5-01=1 H3-05=13
d5-05=100% b1-07=1
O3-02=1 E1-01=380
E1-05=380 E1-13=380
E2电机自学习参数
[/face]

                    二、现场配置:变频器:G7B41P5 含PG-B2卡 东元电机:1.5KW 4极 变频电机 编码器:内密控HES-06-2MHT-800- 050 600脉冲高电源电压推挽式输出.
A1外接电位器作为目标给定信号,A2外接电位器作为电机力矩控制反馈信号。
三、现场调试步骤:
1,上电前检查变频器接线是否正确,电机是否脱离减速机。编码器接线是否对应。
2,电机自学习,选择控制模式A1-02=3(带PG矢量控制),进入变频器菜单Auto-tuning模式后显示:T1-02=0(旋转型自学习),T1-03~T1-08按电机参数和编码器参数进行设置。变频器最后提示:变频器准备结束,按RUN运行自学习开始。若接上编码器做自学习后,变频器报电机方向故障,此时可以将参数F1-05更改为1。(B 相超前)注意:变频器到电机若有接触器务必让接触器吸合后做自学习。自学习结束后变频器显示自学习完毕。可以看到E2组电机参数和以前有变化,说明自学习成功。每台电机必须做旋转型自学习,电机自学习后参数不可以拷贝。
3,自学习结束后,带上负载本地运行变频器看给定频率U1-01与电机实际反馈速度U1-02是否正常,包括电机方向信号。然后做速度控制(d5-01=0时)正反转是否正常。同时注意监视参数U1各参数是否正常。如果速度控制时不正常,检查编码器和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4,速度控制正常后,证明编码器接线正常。将参数力矩控制d5-01=1(设置为有效)。H3-05=13(力矩指令/速度极限时力矩极限)。如果出现电机只有正转无反转,反转时无信号反馈不正常(U1-02不等于U1-01),或者电机只有正转,此时可以将电机力矩极性取反。具体做法:变频器多段速接线S2,S3,短接后引出一根线接开关.SC引出一根线开关另一端,当变频器正转运行时,开关断开.当变频器需要反转时开关闭合.将参数H1-01=78。变频器运行时可以监视参数U1-09转矩指令是否在正常范围。力矩指令可以通过电位器进行调节。正常范围在1%~10%内变化。
四、现场接线: PG卡侧 编码器侧
TA1-1----------------------电源+12V
TA1-2----------------------电源0V
TA1-3----------------------A相正信号
TA1-5----------------------B相正信号
TA1-2,TA1-4,TA1-6短接,TA1-1与TA1-3,TA1-1与TA1-5接2KΩ电阻,注意两电阻不要碰到一起,也可以将电阻接到编码器侧引出线。
五、参数设置如下:A1-02=3 H1-01=78
C1-01=8 C1-02=5
d5-01=1 H3-05=13
d5-05=100% b1-07=1
O3-02=1 E1-01=380
E1-05=380 E1-13=380
E2电机自学习参数
[/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