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设备通过485总线通讯,采用双绞屏蔽线,接地(具体怎么接不知),受变频器干扰,常无法通信。高手有什么解决的方案,请支持。

网友A:
一般用485通讯不容易受干扰.单段接地试试.
有些485的通讯用屏蔽线反而不好,换线也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试单端接地,换线工程就很大了

网友B:
先量一下屏蔽层与地的地电压,我猜不会小于0.7v

1.仪表接地是否与变频地同地
2.不知道你的设备与变频器的距离,是变频器的干扰还是动力线的干扰.
3.你的通信距离多远?
从细节入手没有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学习中。
用心做事,诚信做人

网友D:
使用普通双绞屏蔽线并不能解决所有干扰问题!
对于复杂干扰,宜采用特性阻抗相匹配、低衰减的铠装双绞屏蔽型专用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这与电缆穿钢管敷设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铠装电缆便于弯曲、更易于敷设.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因近来出差,未能及时回复,深表歉意。
for3楼:接地应该是同地的;干扰应该来自通讯线,因为系统的通讯线与变频器的动力线在同一个线槽中;系统有10公里左右长,但每800M有中继器放大信号

楼主:
for5楼:现在改线工程量太大,所以主要看有没什么措施改进。谢谢你的意见了。

网友D:
找到干扰源,给靠近的电缆套上钢管。或者给变频器加上铁质(或不锈钢)的防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