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变频器在使用中发现如下问题:11KW电机使用变频器后,频率50HZ,实测转速1480,电源输入变频器端电流3.4A,如果不用变频器全压启动后则转速不变,电流为20A,不知何故,请高手解答

网友A:
1、电容性负载的变频器功率因素高、效率高。
2、直流逆变使变频器有平滑负载提高效率的功效。

至于电流相差很大的问题,除了变频器有高效率、节能以外,是由于电容器的充放电特性决定的(注意:直接到电机是电感性负载、电抗很大。变频器是电容性负载且预先经过整流。如果测量仪器的关系可以相差1.414倍!)。

网友B:
嘿嘿,是不是参数输错了造成的?检查你的电机参数再试试看。

网友C:
是啊
我也经常见到这样的问题
变频器输出电流有几十安培
输入电流才几安,这样是不是表明在省电呢

网友D:
你们说的变频器的输出和输出电流是用钳型表测量出来的,还是变频器所监视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