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数控编程—编程的格式
数控程序是由许多一个个的程序段组成,每个程序段都可以指定机床主轴转速S功能,M辅助功能,T功能刀号和偏置号,和G指令。每个程序段又由许多字段组成,程序段都是以N开头后面跟程序段的号码例如N10,程序字段一般都是一个英文字母开头在接数字例如起点主轴M03,快速定位G01都是以英文开头的,程序段结束以分号结束。
举个简单的例子
        N100 M03 S1000 ;          这段程序在100  表示 主轴转速 1000转
        N110 G00 X100 Z0 ;       110 表示快速定位X到100Z到10的位置;
        N120 G01 X97 F0.3  ;     120 G01直线插补 以F0.3的走刀速度走到X97的地方;
        N130 G01 z-50 F0.3        120 G01直线插补 以F0.3的走刀速度走到Z-50的地方;

其中N120,G1,X97,F0.3等称为字段,字段开头的字符表示字段的意义,后面的数值为字段的取值。为了表达取值的范围,这里用N4表示字段N取值范围为4位整数(0~9999)而X±5.2取值范围为-99999.99至+99999.99,即最多5位整数位最多两位小数位,可+ - 。
  本系统程序段的格式为:
 /N5 G2 X(U)±5.2 Z(W)±5.2 Y(V)±5.2 I±5.2 K±5.2 A±5.2 C±5.2 P±5.2 R±5.2 D5 L5 H5.2 F4.2 S3 T2 M2  》
其中 /  为跳选程序段标识符,若程序段开头有“/”符号,则表示该段为跳选程序段,当操作面板的“<跳段SKIP>”指示灯亮时按“<跳段(SKIP>”键可使灯亮或灭)系统将不执行跳选段(即跳过带“/”符号的程序段>;
     N  程序段编号0-65535,必须在程序段的开头,不能缺省;
     G  准备功能0-99,其中G10,G11,G98,G99可以与其它G功能同时出现;
     X(U)  X轴方向的坐标,一般定义插补或定位的终点坐标。用X表示绝对坐标,用U则表示相对坐标。可以是直径坐标(G11状态)或半径坐标(G10状态);
     Z(W)  Z轴方向的坐标,用Z则表明绝对坐标,用W则表明是相对坐标;
     Y(V)  附加的Y轴的坐标,Y为绝对坐标,V为相对坐标;
     I  园弧的园心相对于起点在X轴分量(相对位置)或锥度值,可以是直径值(G11状态)或半径值(G10状态);
     K  园弧的园心相对于起点在Z轴的分量(相对位置);Z轴方向的锥度值;
        螺纹加工时使用的主轴转速;
     A  X轴方向的数值,循环切削的进给量,螺纹循环加工的总切深度,可以是直径值(G11状态)或半径值(G10状态);
     C  Z轴方向的数值,循环切削的进给量,螺纹循环的第一次切深;
     P  循环切削的间距,螺纹的螺距或每英寸牙数;
     R  园弧的半径,延时的时间;
     D  子程序段号或跳转的程序段号0~65535;
     L  循环次数0~~65535;
     H  快速定位速度,<= 18000.00mm/Min,具体能达到多高速度取决于驱动电机及车床;
     F  切削速度,0.01~3000.00mm/Min(G98分进给)或0.01~2.00mm/Roll(G99转进给);
     S  主轴转速或恒线速控制的线速度,参见第二章S功能说明及48号参数说明;
     T  刀具号和刀偏号,Tab其中刀具号a=0~8,刀偏号b=0~9(0号刀偏即无刀偏);
     M  辅助功能0~99;
     》  回车(Enter)符,程序段结束符;
凡是程序段一定要有N字段N就表示程序段号码。F,S,T及一些M代码和G指令和其它字段是没有关系的。而X(U),Z(W),I,K,A,C,P,R,D,L等字段与G功能有关,视G功能的要求看是否需要相应的字段。G功能要求的字段必须出现在程序段之中,而不需要的字段就不能出现,
还有点一般0在程序段中可以省略不写,例如G01=G1 G00=G0,但是N字段必须要在程序段的开头其他顺序随便,例如 G01 F0.3 X100 和G01 X100 F0.3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一般走刀速度放到最后,使程序更明了

数控编程http://www.sk-b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