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我们煤气炉上用变频器控制炉底鼓风机来控制煤气炉的产出压力,现将产出煤气压力测出信号送至智能调节器,由智能调节器的PID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转速带动炉底鼓风机。但是,只要智能调节器的输出较大时(加速、减速)造成变频器跳闸停机,很危险哪!!!!

网友A:
加大变频器的加减速斜坡时间。试一试。鼓风机属于大惯性负载。

网友B:
即使是PID调节
也是受加减速时间影响的,改变那两个参数

网友C:
PID的参数没有调节好 负载的变化引起突变 我觉得应该尽量找人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