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一 各种导线安全载流量的估算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以上是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
通常说电线的粗细是用截面积计算(即:1.5m㎡、2.5m㎡、4m㎡、6m㎡、10m㎡等等),如果直径是10.0mm的电线就是一条非常粗的电线。
铜导线(温度35℃、电压220V)在不同环境下的安全电流不同,电功率也不同:
截面积(单位:m㎡) 可承受最大电功率(单位:KW)
1.5 ------------------------ 4.84
2.5 ------------------------ 6.6
4 ------------------------ 8.58
6 ------------------------ 11.22
10 ------------------------ 15.4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解释如下:10mm2(含10mm2)以下的线以导线截面积乘以5就是该截面积导线的载流量,相应的截面积100mm2以上乘以乘以2,16mm2、25mm2乘以4,35mm2、50mm2乘以3,70mm2、95mm2乘以2.5。如果导线穿管乘以系数0.8(穿管导线总截面积不超过管截面积的百分之四十),高温场所使用乘以系数0.9(85摄氏度以内),裸线(如架空裸线)截面积乘以相应倍率后再乘以2(如16mm2导线:16*4*2),以上是按铝线截面积计算。铜线升级算是指1.5mm2铜线载流量等于2.5mm2铝线载流量,依次类推。根据以上计算得出的数据与查表数据误差不大

网友A(2008-12-19):
请问2500KVA的变压器高压电缆应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