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用Q系列PLC控制10台机器,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样的动作,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先后工作的问题,例如有一台机器在工作的时候,其他的机器也有请求工作,等那台机工作完以后,其它的机台要按它们请求的先后进行控制工作,就是先进先出,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编?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我不熟,不过其他的PLC没有这种指令。可以参考先进先出堆栈原理,使用基本指令做。
如:设堆V0~V9,V10为堆栈指针。10台机器编号为10~19。当有请求时把机器编号存入堆(V10所指处),V10++。  待当前机器工作完后,V0内存储的编号启动相应机器。堆V0~V9左移,V9补0。V10--。

网友B:
Q系列的没玩过,FX的指令有这种功能。
SFWR与SFRD指令
详细----http://www.gk528.com/gplc/2008/10/20081023190436.asp

网友C:
首先,给您10台机器进行编号,比如1代表1号机台,2代表2号机台……依次类推。

然后,当机器发出请求时,使用FIFW指令将机器号写入数据表中~~

最后,当可以执行机器请求时,使用FIFR指令来读取机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