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安川G7 5.5 kW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至电机运行时抖动,变频器报过‘GF’。请教大家这是IGBT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以前有台G7 11KW的变频器,也是类似的现象,查无毛病,结果低速运行了一会就把保险和IGBT烧了,这次不敢上电试了,请各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A:
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单元

网友B:
可能是霍尔传感器坏了,有条件将控制板和驱动板加直流测试,或将霍尔拆下加直流工作电压,测输出是否为零

网友C:
你把驱动回路的PC923查一下,在把PC923芯片上的7.8之间那两个电解电容量量,有异常换掉.再量下IGBT,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网友D:
多数是霍尔坏了,也可能是霍尔插头松了或者有灰尘,檫一下也许就好了!!

楼主:
这跟整流回路没什么关系吧
由于报过GF和OL2,电机抖动应该是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所至,问题可能出在驱动板驱动回路或IGBT,
今天用示波器测了驱动回路,6路驱动电压波形一样,电压值都是25V,该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就是IGBT的问题呢,驱动板上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啊?
因为上次烧机器的事,这次不敢瞎弄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