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安川G7 5.5 kW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至电机运行时抖动,变频器报过‘GF’。请教大家这是IGBT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以前有台G7 11KW的变频器,也是类似的现象,查无毛病,结果低速运行了一会就把保险和IGBT烧了,这次不敢上电试了,请各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先查一下驱动各路的静态和动态电压 区分一下故障范围。我有维修图纸,需要可以联系我。qq 78017690

网友B:
再在静态下测量一下电压整流回路

楼主:
这跟整流回路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报过GF和OL2,电机抖动应该是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所至,问题可能出在驱动板驱动回路或IGBT,
今天用示波器测了驱动回路,三路驱动电压一样,都是25V,该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就是IGBT的问题呢,驱动板上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啊?
因为上次烧机器的事,这次不敢瞎弄了哈

网友C:
把主电容后面的电路切断,串入一个灯泡,开机再看波形,多数是IGB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