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高手想请教下电磁阀的问题,我厂里的一个24压的电磁阀时好时坏是怎么回事?用万用表测过了进线电压正常,本想换个可是个进口货,不好配。。。。。帮忙出出注意俺想修下试

网友A:
怎么时好时坏,是线圈烧  还是  怎么样  说的详细点  大家才好出主意!

网友B:
我厂24v电磁阀有近300个,也是经常不动作,结果电气部分全部正常,都是阀芯的问题,有时加点有就好了,有时候换阀体但线圈保留,后来拍胸口跟领导说:电磁阀有问题,找机修,电气100%没问题,结果近几年我们电工没换过一个电磁阀。

阀芯有故障多数时压缩空气带水引起。

楼主:
可能是进水了,哪些懒人给他们说了要放水可是就是没有人去搞。。。。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线圈没测,白天他们做工没法搞,,应该没问题吧!用万用表测了电压正常啊,,多谢了,明天去加点油试下

楼主:
可能是进水了,空压机水经常不及时放。。。。多谢了楼上的

网友C:
我们也遇到此类为题:通电后,不动作,用小棍敲击阀体一下就动作了。当时机械说没问题,但是第二天换了非同批进货的阀体后,直到现在为出问题。

网友D:
液压、气动电磁阀有时会出现线圈有电,阀芯不动作,大部分情况下用小锤轻敲后动作,

这是阀芯卡住了,重新装配几次会好的,实在不行换新的

网友E:
多数是阀芯问题,属于易耗品

网友F:
首先,看阀是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阀还是气动系统的电磁阀,一般的管道系统也有用电磁阀控制其通断的。
如果是液压阀,我给你一点建议。如果阀的电磁铁象方锥形,则是交流电磁铁。这种电磁铁很容易发生阀芯卡涩而不能移动,导致电磁阀失控,楼上的先生提过,可以用改锥的木把轻轻敲一下电磁铁顶端漏出的小圆柱轴,阀芯就会恢复正常,但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情。
建议,将阀彻底更换。目前,国内的液压电磁换向阀品种很多,替代品一般都可以在市场上找到。而且要注意,电磁阀要换为本整型的交流-直流电磁换向阀,可以避免阀芯卡涩的事情再次发生。另外再建议,将液压系统的液压油更换,并清洗液压系统,同时会要注意液压油的选用。
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大家!现在好了,我把它拆了又装上就好了,,,,,

网友F:
这种情况可能在不久的今后还会发生,注意防范。

楼主:
它敢坏我就拆,拆,再拆。。。。拆到它不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