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系列PLC

楼主(2008-10-24):
三菱最近推出了小型plc中第三代产品fx3g系列,之前工控网对这款plc的推出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月22号,在深圳我也见到了此款plc实物及它的一些资料。

fx3g是最为fx1n的升级产品推出,它既有fx1n的特点又结合了fx3系列plc的创新技术,为客户的小型系统提供了最适宜的高性能产品。
fx3g和fx1n相比有着许多鲜明的优点。
plc本身配置方面
1.               本身有两路高速编程接口,其中rs422接口速度为115.2kbps,另一个通讯接口为迷你usb2.0,最大12mbaud,这是目前三菱小型plc中第一个本身带有usb接口的,这将会给客户提供极大的方便。
2.               程序容量增加,以前的fx1n容量为8k步,现在的容量为32000步,且可选用32k步带程序传送功能的存储盒。
3.               扩大了软元件点数,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指针、定时器等都有增加,其中新增64个1ms定时器,使定时更加精确。辅助继电器数量约是以前的5倍。
4.               plc登陆可以设置两级密码,可以设置oem关键字和客户关键字,给予客户部分权限,增加了“无关键字程序保护”设定,在此种设置下,即使知道oem密码也不能读取plc中的程序。
5.               本身最大3轴100khz脉冲定位,可以使用表格定位和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
6.               输入信号可以选择源型或是漏型。
plc扩展
1.  右边可以扩展特殊模块和i/o,右边可以模拟量和通讯适配器,上边可以安装扩展板、存储盒和显示模块。

2.  通过扩展可以达到最多4通道的通讯

项目
fx3g
fx1n
最大 i/o 点数
256 点 (包括 cc-link 网络 i/o)
128 点
程序容量
16k 步(标准模式)
32k 步(扩展模式)
8k 步
处理速度
0.21µs (标准模式)
0.42µs (扩展模式)
0.7µs
辅助继电器
7,680 点
1,536 点
数据寄存器
d   8,000 点
r 24,000 点
8000点
计数器
256 点
256 点
存储盒
32k 步,带程序传送功能
8k 步,带程序传送功能
高速计数
1 相: 60khz x 4 点     10khz x 2点
2 相: 30khz x 2点      5khz x 1点
1 相: 60khz x 2     10khz x 4
2 相: 30khz x 1     5khz x 1
输入中断
6点, 大于0.01ms
6 点
时钟中断
3点, 10 至 99ms
n/a
脉冲输出
最大 100khz x 3 点, 无插补
100khz x 2 点,无插补
通讯接口
rs422+usb
rs422 (通过转换器可实现usb通讯)
关键字
关键字(可设定两个不同关键字, 最大长度: 16 字符)
关键字
(可设定一个关键字, 最大长度: 8 字符)

项目
编号
fx3g
fx1n
辅助继电器 (m)
m384 - m511
eeprom 保持
m512 - m1535
eeprom 保持
电容
m1536 - m7679
一般用,fx3u-32bl 电池保持
不可用
状态继电器 (s)
s0 - s127
eeprom 保持
s128 - s999
eeprom 保持
电容保持
s1000 - s4095
一般用,fx3u-32bl 电池保持
不可用
定时器 (t)
t246 - t249(1 ms 保持)
eeprom 保持
电容保持
t250 - t255(100 ms 保持)
eeprom 保持
电容保持
t256 - t319(1ms)
一般用(非停电保持)
不可用
计数器 (c)
c16 - c31(16 位)
eeprom 保持
c32 - c199(16 位)
eeprom 保持
电容
c220 - c234(32 位)
eeprom 保持
电容
c235 - c255(32 位 ,高速计数)
eeprom 保持
数据寄存器 (d)
d128 - d255
eeprom 保持
d256 - d1099
eeprom 保持
电容
d1100 - d7999
一般用(使用电池时可实现停电保持)
电容
(d1000 - d7999)文件寄存器
eeprom 保持
扩展寄存器
r0 - r23999
一般用,fx3u-32bl 电池保持
不可用
er0 - er23999
eeprom 保持
不可用

-         支持fx3g plc 需 8.72a以上版本

楼主:
发博客时同时发到论坛,也算是在工控网第一次发主题贴,以前都是跟别人贴
没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图片也看不到,排版也不对了
如感兴趣还是到博客里看吧

网友A:
呵呵;目前还没有定价,不知与FX1N相比要高多少?

网友B:
我手头设计了一台三轴机。但还没有想过用这种型号,我想主要是价格方面可能我不能接受。如果我用永宏的,我估计要少到少1K银子。不过有谁知道40点的要多少钱,也可以提供参考一下。我这台机有两个想法,第一用永宏。第二用二个松下FP0-C16T的。机器是自用,所以要求成本低,质量比买给别人的机器要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