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松下A4伺服驱动器

在面板上手工设置电子齿轮参数,然后断电重启,发现参数又还原到没更改之前的值!!------求助!!!!!

因为PLC的脉冲频率只有100K   ,我把48号参数设为 10000  ,49号 4A号 为零 ,4B号设为 5000   ,设置后不断电直接运行,速度确实提高一倍,但把驱动器断电后这些参数又还原到没更改之前的值!!

是不是用软件通讯修改参数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我没有松下A4伺服驱动器的设置软件无法试,哪位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修改后写入EEPROM,不然掉电就没有了。

网友B:
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是在断电情况下仍然保存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