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求助] step7v5.3为什么装不了?
各位大大,我从本论坛上下载了step7v5.3到自己的机子上,在安装的时候出现“NO SSF  files Found”提示信息,然后自动推出安装!让我很是不解,有谁明白怎么回事请告诉一声,谢谢了!急用
操作系统:XP2 Sp2 Professional

我看到论坛里也有人出现过这个问题,好心的朋友给出的答案是:把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请问:这个安装文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光盘?通俗点讲是不是我们平常安装软件时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文件包?还有,复制到根目录下是什么意思?
以上

网友A:
就是指将你下载的这个软件解压,然后将解压后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根目录(希望你知道什么叫根目录)下,比如C:\下。

或者到这个软件的Step7目录下执行Setup.exe

网友B:
找不到SSF说明你的安装路径里有中文,把中文改成汉语拼音或英文就可以了。
例如: F:\软件\STEP7V5.3  改成 F:\SOFT\STEP7V5.3

楼主:
我以前一直用三菱的软件.西门子是第一次接触.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
如果是*.iso文件,那么在你电脑上装一个虚拟光驱,用虚拟光驱打开,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你安装程序的路径不能有中文,改成英文就好了

网友E:
把下载的step7v5.3解压在D\或E:\上,不要放在文件夹里面,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