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一个停止按钮,步进电机速度高时停止冲击很大,如何实现缓慢停止?

网友A:
请使用FUN141指令;里面有调整加减速时间这样可以控制你步进电机的减速时间一到达缓慢停止的效果;
相关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永宏PLC手册2>第13章
或者电话咨询我们;
=====================
范提商贸-永宏总代理
孙恒孝;
021-66315471

楼主:
说实话这个指令及其不好用,也许是我太弱了点,也许是手册介绍的不够详细,貌似141指令的参数15可以控制输入设定,当输入有信号的时候会开始减速,但是我的停止指令需要随时停止的,参数15中的输入是作为定位用的,好像不太好实现

网友B:
是有办法让他停止时可以有个减速的时间的。。。可以联系我公司的技术员电话:0592-5337731

网友C:
欢迎来电咨询永宏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