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你们好,请问你们电磁阀保护你们都怎么做的,我公司的电磁阀架共有40个电磁阀,但是如果有一个电磁阀因过热烧掉,而导致丛控制柜过的的43根线都烧连到一起了。得重新布线,发生过好几次了,请问有没有好办法防止因一个电磁阀烧而烧线的问题??有经验的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耐高温线+保险丝。另外,电磁阀的零线不要公用一根线,要每个电磁线圈的零线分别接到大的铜质汇流排后再到电源。

网友B:
每4到5个电磁阀用一个保险丝,用一根公用线。

你40个电磁阀公用3根线,好像少了点,如果3根线肯定满足使用的话,建议每4个电磁阀用一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