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使用过这种超声波探头那?

楼主(2008-10-25):
在一个施工现场看到这种超声波探头,很像了解一下这种探头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哪位朋友使用过给说说不好吗?谢谢!!!

网友A:
我们厂有这样的
它可以输出0-10V的电压根据传感距离输出

网友B:
A 型超声波 探伤仪 的传感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这种超声探头怎么使用那?我是在一个外单位上看到的,谢谢!!!

网友C:
不同的距离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B:
插到A超声波探伤仪上,旋转至锁紧位置
打开电源调校好,在被探伤件上涂上耦合剂-----------
你是想利用这个探头自己鼓捣点东西吧?
基本不可能
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到A超声波探伤仪上,旋转至锁紧位置
打开电源调校好,在被探伤件上涂上耦合剂-----------
你是想利用这个探头自己鼓捣点东西吧?
基本不可能
你试试吧
能说说为什么不能自己捣鼓点东西那?是否这种探头是专用的探头那?谢谢!!!

网友B:
探头的工作原理理:
超音频声波发射 / 接收
估计内有两个压电陶瓷片
是分隔开的
信号遇到工件的缺陷会反射

楼主:
如果按照楼上朋友你说的两个压电陶瓷片,是否三根线那?这个只有两根线的。非常感谢你,又知道了不少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