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无极调速

楼主(2008-10-25):
请教师傅:单相电机(电磁吸盘定位)无极调速电路。先谢谢了!!!

楼主:
有哪位师傅肯帮忙解决一下呢???

网友A:
电机多大?需要转速稳定吗?小的话买个电风扇无级调速器,大的话。。。。。

楼主:
电机120w,是电磁吸盘定位形式的移动电钻,因转速太快难操作,需加一个调速开关。所以请师傅帮忙解决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漏了一个零,是1200w,单相的

网友A:
1200w,单相的电钻?

网友B:
电子调压器(调速器)一般不适用在电机的控制上,特别是不能用在要求输出转巨大的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