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6):
想问一下,“教学软件FX-TRN-BEG-C ”的例子是怎样编上去的,我想增加却不会弄。
就是那些动画演示,按钮开关怎样画上去的?PLC程序我会写的。

或者版主能直接编个教学例子界面,要求是在右边面板上画4个常开(x10-x13)、常闭按钮(x14-x17),8个开关(x0-x7),在上边舞台上画8个输出灯(y0-y7),那这样好处是我编任何小程序都能利用这个界面看结果了。

我真的很想有这个程序界面,请帮我呀。

网友A:
其实这个三菱的教学软件已经不错了,要“编任何小程序都能利用这个界面看结果”只要看右面的I/O面板(这与真实的PLC上的指示灯效果一样的),还可以用右键“强制ON”、“强制OFF”做任意操作。这个仿真唯一的缺点是不能与外部的实际I/O设备连接(那样就不叫仿真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102&skin=

楼主:
今天一上网就看到有老师回复,真的很高兴。

我主要也是学习FX2N基本指令用,也不用联到实际设备。
我自己电脑也装着Gx-developer v7.0简体版+GX Simulator6-C来调试程序。

只不过对这个学习软件感到很方便,调试小程序简单又方便(看I/O面板)
但如果有一些开关,按钮,灯之类就更形象了。。。

呵呵,是不是太贪心了呢?

感谢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觉得你确实有点贪,要知道有学习软件的就只有三菱这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