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08-10-26):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在GX软件中生成指针P0 ,P1等敬请指教。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直接在对应的指令前输入P0,回车就行了;

网友C:
西门子伺服电源模块: 6SN1145系列、6SN1146系列、6SN1113系列等
西门子伺服驱动模块: 6SN1123系列、6SN1130系列、6SN1135系列等。
西门子电源: 6EW1861系列、6EV3055系列、6EP1436系列、6EP1437系列等。
西门子操作面板显示器: 6FC5103系列、6FC5111系列、6FC5210系列、6FC5410系列
6AV3520系列、6AV3530系列、6AV1414系列等。
FANUC系列: FANUC0、0i、3、6、7、16i、18i、21i等数控系统的主板、电源模块及主轴驱动及伺服轴驱动模块维修。A06B系列、A16B系列等等
BOSH板手电源驱动模块:VM60/EB系列、ASM50-TD系列等。
BOSHREXROTHINDRAMAT电源驱动模块:TDM系列、DKC02.1系列、RAC2.1、2.2、2.3、3.3、3.5系列、DDS02.1系列、DDS03.1系列、DKC11系列等
力士乐(REXROTH):DKC01、DKC02、DKC03、DKC11系列、DAC2.2系列、TWM1.2系列、KDF1.1、KDF1.2系列、KDA1.1、KDA3.2系列、MHD、MKD、MDD、MAC、2AD系列等;
【维修范围】
机械行业:数控加工中心、数控冲床、自动车床、剪板机、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弹簧机、卷簧机502S625、线切割机,电火花成型机、电子尺控制器、主轴变频器,各类交、直流驱动器、电脑锣、数控液压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交直流弧焊机、氩弧焊机、数控焊接H(Z、C)型生产线、数控彩钢保温板生产线、数控后切割生产线、夹心复合板生产线、全自动压型板生产线;龙门焊机、矫正机等;缸盖及曲轴的加工、检测及组装设备等。
【维修项目】:西门子、FANUC、Rexroth、BOSCH、ABB、INDRAMAT、CT、Lenze、Foxpro、马扎克、罗斯蒙特、丹佛斯、西屋、欧姆龙、三菱、安川、三垦、日立等变频器、伺服器、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显示器、工业用电源及各种大型显示屏、触摸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