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6):
请问各位同行,我们单位用的直流电动机,采用直流的刹车线圈配套刹车片。在工作过程中,线圈得电,刹车片打开,线圈失电,刹车抱闸住电机转子。但在刹车线圈刚得电时,有2个直流接触器串接控制,我们称一个为强磁接触器,另一个是维持接触器,回路中还串接了一个电阻。当线圈刚得电,2个接触器同时闭合,(强磁接触器和电阻并联,串接在电路中),强磁接触器将电阻短路,约过1秒后,强磁接触器失电断开,串入电阻,产生维持电流。吸合刹车片,让电机转动。
   但我看有的线圈就用一个接触器控制,没有强磁,维持之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两个接触器   可以节能  能有效降低线圈发热的问题   可以长期工作或频繁动作

一个接触器    无以上优点或已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B:
厂家偷工减料了!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