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6):
我是PLC初学者,在这里想向各位前辈学习,我想问个问题,我用S7-200模拟仿真器运行编好的梯形图程序,只要带有数据块的程序都不能仿真,比如加进去移位,顺序控制等,就不能运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哪位大哥赐教?

网友A:
原因是仿真软件不支持你的这些高级运用。

拿个实体机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说的很实在 我想实体机 没错误的话 什么高级程序都可以读吧 但是,不是没有吗?  那想请问一下,是仿真器本身的原因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要是仿真器的原因,那仿真器也没什么作用了?

网友B(2008-12-11):
建议去做个项目又能挣点钱,又能学习和实践一下,学习效率很高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