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6):
一用微波炉,家里就会停电又自己来电.不知道怎么回事,微波炉现在已经不敢用了.请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A:
是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过大了吧
刚开始开小一点,然后在开大

楼主:
不是的,是在用的过程中,突然停电,又马上来电

网友B:
用大一点的稳压器

网友C:
你家有鬼

网友D:
检查室内相关线路接头(包括墙里的),会有一特别热的。如没有,就是进户线的问题找物业。你也可以先找物业试试,注意:一般的物业不管室内线。态度还不好。

楼主:
一用微波炉,家里就会停电,两三秒内又会来电,然后重复这样.只要不用微波炉,家里的电就很正常.微波炉哪里坏了吗?
2008-10-29 10:46 补充问题
这个微波炉用了很多年了,以前一直没问题,就这个星期开始出现的问题.而且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用电超负荷了,所以用的时候其他家电都停用,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E:
家里是不是安装了漏电开关?可能微波炉漏电造成的??

楼主:
你就是那只鬼吧,只会背后搞鬼,其它什么都不会的"鬼"吧

网友F:
漏电开关象不能自己回复
可以查一下是否有地方线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