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6):
哪位前辈可以告知一下,现在松下PLC的FP系列编程软件的最新版本和通信方式啊?
我们手里用的是V2.7版本的,通信用的都是RS232转换口通信。后来看见FPX-C60R也可以用USB口通信,是不是?
想请教一下,这个USB通信对软件和数据线有什么要求吗?怎样的版本的软件和/或怎样的数据线才能实现USB通信,而不需要比较贵的RS232线和带串口的计算机。
谢谢!~

网友A:
V2.7的是支持USB直接与FP-X通讯的;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得用专门的USB数据线呢?
我们尝试用打印机的线连接电脑和PLC,但是通信不了,没有USB通信口的选项,请问是为什么呢?能否具体说明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呵呵;可能是你的驱动还没有装好;参考一下FP-X系列的手册;
另外这种FP-X的COM口电缆也不贵呀;

楼主:
谢谢!~
嗯,谢谢!
是老板考虑成本问题提出的,呵呵
如果可以用USB的话,那么就可以给客户提供便宜一点的电脑了呀!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是吧?我们以前用的是RS232的,再就没装驱动,再研究研究驱动吧!
谢谢您的帮忙,有问题的话还会再麻烦您的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