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付工

楼主(2008-10-26):
ldp x0   inc d0
{= d0 k1}  call  p0
{= d0 k2}  call  p1
怎么在软件里没有P0和p1出现?请指教
ldp x0   inc d0
{= d0 k1}  call  p0
{= d0 k2}  call  p1
怎么在软件里没有P0和p1出现?请指教

网友A:
呵呵;指针是在梯形图的最左侧,好好找找;

网友B:
如果是GX Developer编程,在梯形图编程状态下
直接在用鼠标点一下要写指针的位置,梯形图的最左边,然后用键盘直接输入P0回车即可

下次不用点名了
这里不是我一人,还有不少热心的人,楼上的也是一个

楼主:
谢谢付工,也谢谢各位工控朋友对我的帮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