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是否错了呢?

楼主(2008-10-27):
FXPLC输入接线图如下:
如此实现FXPLC输入接线有错吗?
看了这个上面的图应该判断如第一个FXPLC输入接线是否出错

网友A:
要把直流电源负极跟PLC的COM点短接

网友B(2008-11-26):
直流电源负极跟PLC的COM连接,X1是它的输入点,应该接一个开关信号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看来还是有一些人没搞懂。
还是进去看看吧:
http://www.gk528.com/gkjd/2008/10/20081021224117.asp

网友C:
您家在充电啊!不过看了看,是可以。

网友D:
看电路单独这样接没问题,用外部电源

网友E:
输出端要与电源的正极接在一起的!!

网友B(2009-01-04):
要把直流电源负极跟PLC的COM点短接,X1是输入点,当按下时应该是+24V的电位(相对于CO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