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西门子S7-200如何和DCS通讯啊,不用PROFIBUS-DP模块可以不可以,哪位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A:
能具体一点吗?
什么厂家的DCS,你用来做什么通讯距离多远

楼主:
用来让DCS控制下面4台PLC的运行,距离几百米吧最多,厂家不太清楚,反正就说要和DCS通讯.CPU226可以么,用什么方法

网友B:
也可以使用I/O点。

网友C:
串口,modbus,或者自定义,或者以太网,配243-1IT,都可以,很多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