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请问说谁知道在何种情况下选用金属波纹管密封截止阀?

网友A:
波纹管密封截止阀,其关键部件——金属波纹管,下端与阀杆组件采用自动滚焊焊接,上端与连接板自动滚焊焊接,在流体介质和大气之间形成一个金属屏障,确保阀杆零泄漏。阀瓣与阀体密封面经过精密研磨,组装完毕经过100%试压,全部达到零泄漏。作为辅助密封,在波纹管上面依然保留了填料函,更增加了可靠性和安全性。高压阀门的金属波纹管均为多层结构,通过液压成形,可保证在最大压力下10000次全行程开/关寿命。

        使用优点:

        1、双重的密封设计(波纹管+填料)若波纹管失效,阀杆填料也会避免泄漏,并符合国际密封标准。

        2、安全环保,没有流体流失,降低能源损失,提高工厂设备安全。

        3、使用寿命长,减少维修次数,降低经营成本。

        4、坚固耐用的波纹管密封设计,保证阀杆的零泄漏,提供无需维护的条件。

供应德国进口电动阀 WWW.HONGSONG.CN

网友B:
双保险,高可靠性

网友C(2008-12-13):
3 楼的很专业吗,介绍的也很清楚,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