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cpu226的开关量扩展问题

最大支持248个开关量

我现在拖5个 16di/16do的模块 前面4个可以 到第5个模块就读取不到信息了
这样算下来只有168个点的开关量
这个是为什么啊?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后面模块的供电,还有是否插紧,不行就把后面模块弄到前面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B(2015-05-15):
应该可以的
地址写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