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10-27):
变频器的程序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有难度吗?本人是刚接触变频器的,不懂,请指教.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不想生产变频的话,只考虑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就行了;

网友B:
对呀,你是开发的?还是应用的?要说清楚呦。

网友C:
c语言
或者汇编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