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电子制作,我对以下的一个简易无级调速风扇电路,是用两个单向可控硅和一个100K电位器,实现调速的,可是我在实际制作中,并不能实现这功能呀,是直接导通的,不能调速和调压,请求大家的帮助,给我指点一下。

如图所示。电路采用了两只可控硅和—个电位器,共三个元件组成的简易无级调速风扇电路。

原理与制作:
  电路中的两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在两只可控硅的控制极之间串联一只100K电位器W,调节W即可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调速功能。该电路之所以简单,就是省去了触发移相电路,可控硅的触发脉冲及其同步电源均取于各自的阴极与控制极之间的压降。该电路的可控硅没有承受反向电压,不存在反向击穿问题。元件的选择很简单,W为100K的电位器,SCR1和SCR2为3A/600V的可控硅,型号不限,符合以上要求即可。

楼主:
打开附件看图纸.谢谢!

楼主:
请求大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知识才华,大家来顶呀.

网友A:
是不是可控硅的管脚没有接对呀??

网友B:
应该用双向可控硅啊。你这个电路,两管子触发电压应该不对称吧,反向电压又怎么会没有呢?很不理解。

网友C:
晕!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