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请问老师:75千瓦的电磁调速异步电机空载启动用什么方法费用又低又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用星三角

网友B:
配电柜与电机距离短了用用星三角,距离长了用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C:
为什么配电柜与电机距离长了不能用星三角?

网友D:
星三角启动需要,电控柜与电机连接6根线,加上保护线是7根,所以说距离远了不合算

网友E:
星三角启动最实际
距离较远的话放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