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我是个菜鸟,希望各位师傅指导下!
我只知道电脑上有RS-232串口,设备那边:有个RS-485的口(口是个圆的),还有个 DB-25的口。我想用电脑监控这个设备,该怎么做?
我想问下:1、RS-485口怎么是圆的啊?我在网上看到的都是梯形的口啊.
              2、电脑和设备间怎么连接?我在网上看了些帖子,说是需要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然后连接电缆两端的插头(一端和转换器连接,一端和设备连接)是不是要自己做啊?那个圆的头有卖的没?
         3、电脑和设备连接好后还需要什么?是不是要监控软件?
         4、通讯协议是个独立的软件么?是要自己单独安装还是RS-485接口里的芯片本来就带通讯协议?
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支持你的问题,想看答案。

网友B:
是什麽设备?
它支持什么协议?
要一个监控软件,也可以自己编写。
通信协议不用自己变,现在的监控软件上都有。
你先要弄清你的设备,监控其实很简单。

网友C:
需要监控软件,你的控制器是否支持用电脑控制的??它支持的通讯协议是什么?电脑监控的程序需要自己编写。

网友D:
仔细了解
需要监控软件,你的控制器是否支持用电脑控制的??它支持的通讯协议是什么?电脑监控的程序需要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