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各位大侠:
     关于USB接口接A系列需要驱动吗?驱动可以下载吗?谢谢

网友A:
A系列的那款有USB编程口?

如果是USB转串口应该装驱动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驱动在什么地方下载。呵呵。

网友A:
USB转换线会附带光盘的,里面有驱动的

网友B:
呵呵;USB接三菱A系列PLC的话大多USB接口的编程电缆是不能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