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现在有数控系统能实现这样的运动吗

网友A:
keyia 可以可以啊

网友A:
中达的数控完全可以,有一款PLC也可以的!

网友B:
不过是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吗,一般的铣床系统都可以完成的。底下的连杆干嘛那么长?怎么固定是个问题。

…………………………………………………………………………      数控改造 数控专机设计制造
                                                                      YUNFEICHENYA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