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指令的IN端

楼主(2008-10-27):
请教各位前辈传送指令的IN端输入的值是在编程的时候输入的还是现场传感器传送过来的实时参数呢!例如在使用比较指令的时候会用传送指令传送一个数值与比较指令里设定数值比较。

我一直没太搞明白传送指令是怎么应用的。

楼主:
哪位前辈指教一下啊!!!!!!?????

网友A:
IN端无所谓什么,只要数据类型符合就可以了。

楼主:
IN端的数值是被传送到某个地址的吧!那么这个数值时实时产生的,还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添写的呢?

谢谢~~~~~~!!!

楼主:
IN端的数值是实时产生的,还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添写的呢?

谢谢~~~~~~!!!

网友A:
常数与变量,如果实时改变,自然在IN端填写变量,PLC不编写程序时搞好一切,还指望它自动添加不成?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一直在学习阶段?是不是从来没有实践过?如果大家有硬件在旁边,一定不要让它休息,多利用它,一定会让自己理解得更加透彻的。实践才会有进步,我估计楼主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我到是有一台S7-200 226和224的PLC可是我只能试验一些简单的程序!很遗憾,我在学习到传送指令的时候就卡住了,怎么也弄不明白了!所以只能麻烦各位前辈指教了.

我真的很想学好这门技术。可是很遗憾的是身边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就只能自学了!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会努力的!

网友C:
找本手册好好看两遍,就理解了。
你说的传送指令是指move指令么?就是把数据从数据源复制到目标地址中去。数据源可以是常数或任意一个存贮区。即可以是编程时设定的值,也可以是从现场采集回来的值,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数据来源。

楼主:
太谢谢您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有现场传送回来的.

刚开始看传送指令不是很理解它的用法,很抽象。后来看到了比较指令以后就考虑传送指令的输入端应该可以是现场传送的数据。可是身边没有明白的人所以一直都很困惑!

谢谢前辈的指教。

我在网上下了很多的手册和资料,都不知道看那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