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点接线方式

楼主(2008-10-27):
请好心人帮我接一下 外面接线 谢谢诶

网友A:
你那边有没有永宏PLC的说明书呢??在第一册里面有教你怎么接线的‘
要不你可以打我公司的电话:0592-5337731

网友B:
!4MA接线方式:24V接S/S,X0接线到开关一端子,开关另一端子接OUT-,X1,X2也如此,C0接N,Y0,Y1接电磁阀一端,电磁阀另一端接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