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K8X0 K8Y0的解释

楼主(2008-10-28):
MOV K8X0 K8Y0实际很简单。K8X0太长,是32个位,我们拿短一点的来解释。
MOV K4X0 4Y0就是用X0---X7,X10---X17这十六个位的状态,相应的控制Y0---Y7,Y10---Y17这个十六位的状态。
MOV是寄存器赋值指令,寄存器有十六位,三十二位之分,那取十六个连续的位元件不也一样组成一个十六位寄存器!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DMOV K8X0 D0

网友A:
一般用在指拨开关的输入,转移到寄存器后便于计算、操作。

网友B:
MOV K8X0 K8Y0 只在教材上见过 很少用
DMOV K8X0 D0类似将输入看作二进制各位 同步判断通断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