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大家帮帮忙
我最近手上有一块BT100温度变送器和B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2线)
当我通上电后,发现电压 直流24V  电流会达到100mA
变送器应该送出4到20mA,为什么会到100?对PLC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的传感器 和变送器是不是有问题?请大家指点。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4V是虚电压、100mA是短路电流。要并接一个200欧姆电阻后再接到PLC 的AD 4~20mA口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小心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帮忙
我最近手上有一块BT100温度变送器和B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2线)
当我通上电后,发现电压 直流24V  电流会达到100mA
变送器应该送出4到20mA,为什么会到100?对PLC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的传感器 和变送器是不是有问题?请大家指点。
谢谢大家了!
把你的接线方法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再说。

网友D:
好好看看说明书,估计是你使用不当.

网友E:
是PT100吧,不是BT100

网友F:
是不是接线错误了啊。

网友G:
接错现了,你提供的电源是24v,pt100变送器是两线制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要不你在直接测量一下你的热电阻的阻值。

网友H(2008-12-14):
你肯定接错了。 接热电阻不需要电源啊。 三线制直接接到表上,那个表上的24V 是给压力变送器  差压用的  你肯定没有看好说明书了!

网友I:
模拟量输出是需要电源的,应该是接线的问题,再查电源的真实值,测测看电阻是多少,不击穿不会对PLC有没影响.

网友J:
字都打错了,肯定接线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