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串口通讯流控制(记录)

我们在串行通讯处理中,常常看到rts/cts和xon/xoff这两个选项,这就是两个流控制的选项,目前流控制主要应用于调制解调器的数据通讯中,但对普通rs232编程,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好处的。那么,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有何作用,在编制串行通讯程序怎样应用呢?这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1.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的作用
这里讲到的“流”,当然指的是数据流。数据在两个串口之间传输时,常常会出现丢失数据的现象,或者两台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不同,如台式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接收端数据缓冲区已满,则此时继续发送来的数据就会丢失。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通过modem进行数据传输,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流控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接收端数据处理不过来时,就发出“不再接收”的信号,发送端就停止发送,直到收到“可以继续发送”的信号再发送数据。因此流控制可以控制数据传输的进程,防止数据的丢失。 pc机中常用的两种流控制是硬件流控制(包括rts/cts、dtr/cts等)和软件流控制xon/xoff(继续/停止),下面分别说明。
2.硬件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常用的有rts/cts流控制和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必须将相应的电缆线连上,用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流控制时,应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数据终端设备(如计算机)使用rts来起始调制解调器或其它数据通讯设备的数据流,而数据通讯设备(如调制解调器)则用cts来起动和暂停来自计算机的数据流。这种硬件握手方式的过程为:
我们在编程时根据接收端缓冲区大小设置一个高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75%)和一个低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25%),当缓冲区内数据量达到高位时,我们在接收端将cts线置低电平(送逻辑0),当发送端的程序检测到cts为低后,就停止发送数据,直到接收端缓冲区的数据量低于低位而将cts置高电平。rts则用来标明接收设备有没有准备好接收数据

常用的流控制还有还有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我们在此不再详述。由于流控制的多样性,我个人认为,当软件里用了流控制时,应做详细的说明,如何接线,如何应用。
3.软件流控制
由于电缆线的限制,我们在普通的控制通讯中一般不用硬件流控制,而用软件流控制。一般通过xon/xoff来实现软件流控制。常用方法是: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超过设定的高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ff字符(十进制的19或control-s,设备编程说明书应该有详细阐述),发送端收到xoff字符后就立即停止发送数据;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低于设定的低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n字符(十进制的17或control-q),发送端收到xon字符后就立即开始发送数据。一般可以从设备配套源程序中找到发送的是什么字符。
应该注意,若传输的是二进制数据,标志字符也有可能在数据流中出现而引起误操作,这是软件流控制的缺陷,而硬件流控制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