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变频器如何抗晃电?

网友A:
变频器怎么抗“晃电”?!就像我们人,怎么抗地震?怎么抗下雨?怎么抗打雷?变频器对来自电网的扰动无能为力的。只有采用“捕捉再启动”的功能,应对“晃电”造成的突然掉电又突然恢复情况。

网友B:
在许多连续性工业生产企业中,广泛的应用了变频调速电机,带来了许多益处,但也出现了一个弊病,即:当电网发生晃电﹑电源瞬间失压时,变频器控制电路即进入复位关机,从而导致动力设备停机,使连续性生产中断,设备损坏,产生大量的次品废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工业系统内部,变频调速电动机的来电重新起动成为安全生产的关键。

     针对变频器晃电问题,现有一种变频器重新起动继电器,可有效解决因电网瞬时失压而导致变频器故障停机问题,适用于多负载连续生产的石油化工﹑化纤﹑钢铁﹑有色、玻璃﹑制药等行业。

     ◆有效解决晃电引起的变频器复位停机问题

     ◆采用分散独立控制

     ◆多重逻辑判断,避免误起动,增强可靠性

     ◆有源化设计,自带微型UPS系统,保证瞬时失压时有记忆、判断功能

        内部硬接线方式,无软件或编程,出厂定值设置,无须现场调试

     ◆拥有其他方案无法比拟的高性价比,在工业领域拥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变频器重新起动继电器内部含有多个功能元件,包括输入状态判定、时间控制、电压控制、不间断工作电源、输出判定等功能单元,采用电子集成技术和硬接线方式,等效于常规电磁继电器。

     变频器重新起动继电器的控制电压适用范围广,即可用于各种交直流控制电源。

     变频器重新起动继电器现场安装方便,标准式继电器安装,并联于电机控制回路,无须担心因自起动继电器故障而影响原操作系统,确保在小于2秒内失压故障时的变频器的重新起动,减少停机损失。

     变频器重新起动继电器所有的元器件都是采用工业级元器件,工业级元器件可靠性高,寿命长;工业环境要求较高,工业级元器件更能满足工业环境的要求。

     高可靠的特性,先进的设计、标准化的外形,使其成为工业上解决变频器重新起动的首选。

信息来源:
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531a0bc71cda35df011cdb6fbf9b0d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