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角接触球轴承如何进行密封

网友A:
角接触球轴承主要用在机床主轴上。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轴承的外圈带锁口,因而无法密封由此形成的环形凹槽,使得许多用在机床主轴上的角接触球轴承不能象用于别的主机上的其他轴承那样加注润滑脂。如果装一套辅助润滑系统,既要增加成本,又要使机床结构更复杂。

      FAG的Barden分部已解决了此项难题。该先进方法是用一新型有凹槽的密封圈嵌入轴承中,该凹槽深度要比标准轴承的稍浅点,且恰好适配于相交部分,填入外圈凸缘留下的间隙。加入这个密封圈既能阻挡润滑脂从轴承两边外泄,又能阻挡污物从轴承的两边侵入。

信息来源:
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531a0bc71d179b64011d1e0c7db557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