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那位高人知道松下GT01人机编程线接线法?松下GT01人机编程线AFC8503的5针和9针串口接线图,邮箱zhamgwengjing@163.com.

网友A:
GT01一般是RS232的(也可定指422的)与9芯串口连接:2-3、3-2、5-5(7-8短接)具体图纸到帖子里去找找吧(我肯定上传过的,还有三菱的):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62&skin=
不过帖子有1000多楼哦,要有耐心爬。也许你会发现许多惊喜。

楼主:
谢谢doorcontrol高工,2-3、3-2、5-5、前面的235是9针串口(7-8短接),后面的325应是人机屏的5针口,对吗?还有FP-X松下PLC的USB口一定要装一个驱动才能用吗。这个驱动是不是这个(PFX USB-V428 EXE),197KB,如果不是在那里能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