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自整定

楼主(2008-10-28):
各位高人:变频器经过多次整定会坏嘛?另外什么情况下自整定?整定后有什么好处啊?怎么算整定成功了?谢谢!!!

网友A:
^_^,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因为各个“门派”的变频器都有着不同的“自整定”思路和“自整定”方法。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他的“自整定”也叫做“优化”。就是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进行自动的辨识。通过这种自动的优化辨识,在变频器的CPU里建立一个精准的电机数学模型。有了这个模型,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特性会大大的提高。以确保电机的高性能运转以及高精度的控制。

第一,多次整定变频器会损坏吗?回答是肯定,不会!以西门子专家的推荐,三遍以上的优化辨识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不过要注意,在做电机动态辨识的时候(也就是电机要通电优化),电机一定要冷态才对。因此,在做电机动态优化辨识的时候,一定不要连续做,而是间歇做,不要让电机绕组因通电时间过长而发热。

第二,“什么情况下自整定”?回答是:第一次安装调试的时候,将变频器和电机连接好进行这样的“自整定”。

第三,“整定后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不整定,变频器里就没有建立有针对性的电机数学模型,这样的话,控制系统不可能是良好的。

第四,整定成功了或者失败了,系统都会有提示。

楼主:
谢谢大哥,博学啊!!!谢谢!!

网友B:
又长见识了

网友C:
2楼的解释很透彻,明白了

网友D:
博学啊!收益匪浅!

网友E:
工控里高人实在是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