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

楼主(2008-10-28):
这样算机器速度怎么算不出?

网友A:
哈哈,跟我犯了同样的错误,D28是要占用3点的软元件。

网友A:
在你的程序中D30相当手册中的D2,是用来放剩余时间用的,应该把D30换一个

楼主:
高
我也想到了

网友B:
以后这种问题我也要注意 谢了

网友C(2008-12-27):
SPD指令对输入脉冲频率有什么要求,跟高速计数器一样吗

网友D:
把K100改成K1000。 K1000=1分钟
一般转速是按每分钟计算的

网友D:
程序实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PD指令对输入脉冲频率有什么要求,跟高速计数器一样吗
SPD指令只能用16位的,不能用32位的
要注意设定时间内的计数值不能超过16位存储的数值

网友F:
SPD与高速脉冲差不多,但你不用再去运算了;

网友G(2012-06-17):
D2所说的剩余时间是不是码盘空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