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我单位一台ABB变频器接电机的一侧电机线发生接地烧毁变频器,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出线电抗器,漏电保护器!应该可以降低故障,但不是万能

网友B:
不可以接漏电保护器,会频繁的误动作

你的变频器可能是输出短路了,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变频器会自动保护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很娇气吗?不会的呀,各种保护应该是很全的。不过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不要太远了,超过50米,就要加附助元件了

楼主:
电机到控制箱的距离不到5米。电机线直接接地。

网友C:
即使是变频器的输出线短路,也应该被变频器自身保护封锁,报输出短路故障码。IGBT自有的功能。只要变频器内的保护是完好的。

网友D:
变频器的保护参数没设置吗?

网友E:
输出电抗器应该会比较好点,特别是电机线长的时候。

网友F:
加装熔断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B:
总的来说,变频器在满在工作时,输出突然短路----一般情况就会挂掉,不管有什么保护,

如果是启动前输出短路,一般会保护停机

【不是全部,有例外】

网友G(2008-11-27):
可以装出线电抗器!

网友H:
首先你可能将变频器接地报警功能给取消了,
电机线接地后产生的接地电流超过了变频器的保护范围致使接地故障。
建议:1、去测量下电机绝缘
        2、断开电机线两端,分别测试绝缘-相对地-相间

发生故障后只有更换变频器或更换变频器输出检测霍尔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