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我想做一根三菱FX1N PLC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线,但不知道编程接口各脚定义。那位高手能帮我吗?接口类型MD8M。我可以直接用PLC与触摸屏通讯电缆连接电脑吗?

网友A:
呵呵;是三菱HMI的话可以使用透明功能,通过HMI读写PLC;

网友B:
PLC的编程电缆还是买一条
用透明功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