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C接口管脚定义

楼主(2008-10-29):
 rs232串口针脚定义2008-05-12 09:16rs232串口针脚定义
9针接口针脚定义:
pin 1 cd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or (data carrier detect)
pin 2 rxd received data
pin 3 txd transmit data
pin 4 dtr data terminal ready
pin 5 gnd signal ground
pin 6 dsr data set ready
pin 7 rts request to send
pin 8 cts clear to send
pin 9 ri ring indicator
9芯 信号方向来自 缩写 描述
1 调制解调器 cd 载波检测
2 调制解调器 rxd 接收数据
3 pc txd 发送数据
4 pc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5  gnd 信号地
6 调制解调器 dsr 通讯设备准备好
7 pc rts 请求发送
8 调制解调器 cts 允许发送
9 调制解调器 ri 响铃指示器

网友A:
这是标准的RS-232针脚定义,可是配置与OMRON CP1H上的CP1W-CIF01也是RS-232的,可是定义有区别,朋友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