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10-29):
请问各位高手,触摸屏中的控件可以同时按下两个吗?一般就是按一下,可以两个同时按下吗?就像同时按下两个按钮一样的效果!
                                                                               谢谢大师帮忙啊!

网友A:
呵呵;一般的都是不支持的;
同时按大多设的是进入系统信息中;

网友B:
严格的同时按基本上做不到
比如用两个指头去按两个按钮肯定会有时间差
我用GT1150的屏,在上边放两个控制点动的按钮,分别控制Y0/Y1
用两个指头同时去按因为保证不了是严格的同时,所以两个都能控制

GT1030的说明中是明确说到可以同时按下2点的

楼主:
不是同时也可以的,我的意思不是绝对的相同时间,是有先后的也没有事,就是我按下一个控件的时候是正常的,在第一个控件按下的情况下再按第二个控件时,屏就会发出响声了,它不支持按二个控件吗?可以吗?

网友A:
呵呵;GT1020及1030与F900及GT11/15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同时按二个;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再给屏送电时,出现的第一个界面是请输入密码,密码正确了才能正确进入系统各个界面。这样要怎么样做啊?呵,请教!!

楼主:
那可以同时按下两个要设置些什么参数吗?谢谢!

网友B:
手边正好有个11的屏,试了下
用GT1150两个按钮控制点动输出,按下一个后不放再按另一个是可以的

一开机就要密码,把第一个基本画面就设置个安全等级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一直不说你的屏具体型号呢?想解决问题最基本是什么型号都不提

楼主:
哦,不好意思啊,屏的功能都不是差不多的吗?我用的是威伦MT506

网友B:
功能差不多,细节肯定有区别
威伦的几年前用过几次,记不清了

三菱的实现这些功能是没问题的

网友C:
MT506我试过不可以同时按下两个按钮
设置初始密码,我试过直接将基本界面10设计为密码输入界面,包括一个密码输入元件(D100),一个位元设定元件(复位型)
一段比较程序处理一下 先用M8002在D1000中写初始密码,比较语句,密码正确跳入下一指定界面.

网友B:
用三菱的两个疑问都能解决

网友D(2008-11-28):
我还有一个威伦MT506LV的上电无反应,请教什么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个威伦MT506LV的上电无反应,请教什么故障。

通电连显示都没有的话,直接送修吧;

网友D:
亮屏什么都不显示,COM灯不亮,CPU灯不亮,PWR灯亮,点击没有反映。

网友D:
威伦MT506LV的上电无反应,自己搞定了,还上载了程序。